HP G4绿屏维修【多么痛的领悟】

楼主(2018-04-30):
这位客户走过店面 , 打声招呼,  客户进来时候说, 机子好久不用开机绿屏 ,直觉马上回答, 屏坏, 谈好价钱 客人同意换屏, 开干。拆开试换新屏,怪了还是绿屏,好吧,换屏线,还是一样绿屏。接外机显示正常,难道是显卡吗,加焊,还是绿屏。怀疑显卡坏,换新的显卡吧,说干就干,新显卡一下装好,开机还是绿屏,无语的坐凳子 上,想了想不会是显存吧,抱着最后点希望换吧,不行再换,换完4颗显存还是绿屏。就此停住吧【此时的心情无法言语 觉得自己好无能】。在冷静好好思考思考吧,记得以前修过类似故障的机子,原因是主板屏线接口附近的信号线腐朽断线,这台不会也是吧,再说客户也说好久没有用了,那就查吧。先清洗屏线接口附近那些可疑的地方,在放大镜好好照照,发现有处疑点 R29旁边我刮出来的铜线,用万用表一量,那条铜线到左下方的锡点真断线啊,迅速接上 ,开机 关于那条是啥线,已不重要了,总结我就不说了。说钱吧,要是换个屏利润是200元,现在不一样了,利润至少在500元以上。

网友A:
兄弟 我们不能老是三板斧!换了屏和屏线 就要考虑主板断线在去干显卡了啊!

网友B:
绿基色腐蚀了吗?打阻值应该能发现,可惜你先难后易。多走点弯路也是好事。不过你有点坑,500多了   G4买一个才多少钱嘛!

网友C:
这次的教训你下次应该会快速的使用万用表测量数据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 我们不能老是三板斧!换了屏和屏线 就要考虑主板断线在去干显卡了啊!

我可能太着急那钱 冲动了吧 经验有时候害人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绿基色腐蚀了吗?打阻值应该能发现,可惜你先难后易。多走点弯路也是好事。不过你有点坑,500多了   G4买一 ...

忽悠忽悠再忽悠 再再说我保质三个月的

网友:
我上次遇见一个华硕  红屏,没直接搞显卡打了一遍数据线发现是屏线断了两条,接上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次的教训你下次应该会快速的使用万用表测量数据线了

这个故障问题我已遇到第二次了 只是我太冲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忽悠忽悠再忽悠 再再说我保质三个月的

您牛逼,你厉害。你忽悠客户,以后看谁还搭理你。

网友:
哎!三板斧型选手的我也好不到那里去!水平提高ing

网友:
看来楼主当时是紧张了 不过楼主能找到同款显卡替换也是佩服  不过以后最好对屏接口进行打值 先简后繁的原则

网友:
三板斧工力不错。现在我们这换屏两百块块利润都有点难 基本一百左右,有些几十块都搞了。

网友:
这机子能收那么高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这机器维修的利润都能上500之上,真是好地方啊

网友:
好价格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 500 修这个主板 不错啊,老哥

网友:
这机器维修的利润还行,可以多玩下.

网友:
BGA技术过关。手工不错。也会忽悠。

网友:
虽然你的毅力和最后的细心让你解决了问题。但是,人家好好的显卡和显存都让你干成二修的了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个机器都不值钱了   超过400估计都没有客户维修了

网友:
楼主这样维修简直就是猜,估计楼主整店都是配件,任何一台机器都能在店里找到一样的配件,    服

网友:
学习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BGA技术过关。手工不错

网友:
三板斧工力不错///////////////////

网友:
500 修这个主板不错,我们这边300顶天了

网友:
任何一台机器都能在店里找到一样的配件, 服

网友:
唉,上次我也一个缺色的,大爷的,拿起板子脑子都没有动,直接就把显卡给干了,结果妈的把显卡给干挂了,后来换了个显卡还是一个鸟样,发现是屏线问题,其实这种缺色的还是应该先看下LVDS信号,不能直接搞显卡,如果是花屏一般都是显卡

网友:
感谢愿意分享经验的师傅,十分谢谢!

网友:
有时候还真不能老是靠经验来修机,有了这一次下回就知道了

网友:
HP的屏线接口处接触不好也是一个通病了

网友:
楼主哪里的价格能报那么高 我换这个屏350-400

网友:
哥谁都不服就服你啊,就算是换屏 G4的还是14.0中厚屏能报500多 小弟佩服佩服佩服

网友:
这个机器确实很多屏线有问题...........

网友:
我以后遇到也得冷静思考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这干个显卡跟玩一样,幸亏你客户好说话,你报个高价还能接受,上次有个人唧唧歪歪半天,给他换显卡250块钱他还非说贵,直接拆下来显卡把原来显卡给他干上去让他走人

网友:
这就是付出 和 收获是 等价的 付出的多了就收获的多了 ,这个机器收这个钱有些客户 估计就不修了

网友:
这次的教训你下次应该会快速的使用万用表测量数据线了。不过我也是先报屏的价

网友:
换屏不行时。好歹量量屏线的对地阻值

网友:
价格报这么高。客户会接受的吗?我这里报个260都嫌贵

网友:
小毛病给你 大修特修了 不废都惨了 哈哈哈

网友:
动不动就干显卡,唉 ,打表测量下啊

网友:
这种是显卡坏了吧,。屏线也有可能

网友:
同样机器我也遇到一台,是开机有背光无显示,外接正常,重置显卡,换南桥均无效,后来换主板屏线接口搞定

网友:
维修费收的不错v!!!!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