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(SAMSUNG)]
三星UA39F5088AR无背光

楼主(2018-04-30):
昨天接修一台三星UA39F5088AR,故障是声音正常,无背光,此机是电源和背光一体板,查2组背光的高压有输出,在电容C9118,   C9218的两端测量有200伏左右的电压,但在波动,测量控制背光的2个MOS管Q9102,  Q9202的栅极电压均为0伏,说明管子截止无法把背光灯的负极下拉到地。最后把背光灯的线从电源板上拔下来,用BM500A的电子兆欧表的250伏档分别测量2组背光灯的阻值,正向电阻在20多兆欧左右,但是灯不亮,反向电阻无穷大。现在不知故障出在背光灯还是电源板,请各位大神指点,谢谢!如果有电路图的话能发一份最好。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,问题还未解决。…………

网友:
开屏吧,灯条问题,三星有些电源板,拨开到主板插座屏幕会亮,有些板开机脚接高电位。这些上电瞬间就检测背光灯是否正常,不正常后就截止的。你可以用万能点灯板试试灯条就更清楚

网友:
武器挺好的  我一般都是测的瞬间有电压 就直接换灯 。。。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看灯条电压有没有,我修了几台都是先科的,输出灯条80多V,然后看有这个电压,直接换灯条

网友:
通过测量灯条两端电压,如果一瞬间有电压然后变为零的话一般是灯条问题引起电路保护。这个方法值得学习!还省下了买灯条测试器的费用:ciya:

网友:
电路图不好找的 不用想了 还是换板子吧

网友(2018-10-15):
根据背光驱动部分的颜色,估计用户经常开最高亮度用,建议换了后改最大限流为原来的80%

网友(2019-03-03):
我来看看怎么修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