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是一本书系列,某些难修的公共点电路改造详解,惠普G4维修

楼主(2018-04-3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:2018年4月30日13:56:0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点:山东枣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气:25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心情:有点忙

          今天上午一个街客拿一个笔记本过来,说用着用着不开机了,让我看一下。
插适配器,电路0.16a 电源灯也不亮,报价短路修主板,客户说一小时能修好不,我说拆开看看把  拆开之后,发现板子隔离管烧黑,于是客户先回家吃饭,说能修就修。
机器板号Quanta DAR13JMB6C0 HP Pavilion G6 G4

PQ52严重烧毁,pcb烧黑,换了一个好的之后,插电不过保护隔离,G级控制脚0V
下面开始开保护隔离电路,发现这主板的保护隔离不是充电芯片负责,有一个专门的开关芯片,PU2

简答测一下电压,负责到过隔离管的+VH28电压只有9V
接下来查条件
20脚供电19V正常
14脚电压检测脚2.2V正常
13脚12ALW电压2V不正常,确定芯片有问题
从芯片盒里面找个芯片换上,故障依旧。
于是打算直连公共点,绕过保护隔离。
根据经验,几乎所以的机型都可以通过放弃保护隔离直连达到维修亮机的目的。
先把PQ52直连

这是直连之后的效果,还有原来的管子。
然后开始改造PU2电路,拆掉PU2之后,ACIN自动为高了,符合EC触发条件

由于10脚和13脚负责后面好几组电压的开启,于是使用19V电压当做开启。
改完之后测试亮机,充电隔离管子拆掉装机
由于此机型有省电技术, 待机没有35v 所以不会存在待机偏高的情况。
热爱维修的应该都知道,这些都是基本操作了,只是给大家提供一种维修保护隔离的思路。
发帖不易希望大家加分

网友A:
客户不用电池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客户不用电池才行

和用不用电池没什么关系!把电池隔离管用二极管替代就好。

网友:
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。
  惠普DAR13JMB6C0惠普Pavilion G6 G4維修

网友B:
这个维修案例也告诉我们,灵活多变才是出路!

一个劲的死修,专研那和钻牛角尖有什么区别?

我们不做研发师,我们只是维修界的搬运工!

让客户开开心心的掏钱才是我们的目的!

不管是技术派也好,经营派也好,能把客户的钱搞到手才是真的好!

H55
有道理,累死累活 修得脑壳大 还没钱赚,速战速决 搞定收钱 才是硬道理

网友:
这就是瞎搞,月饼老师居然还加分。作为维修人员是修复,不是修改。就算要修改也是改善,不是乱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维修案例也告诉我们,灵活多变才是出路!

一个劲的死修,专研那和钻牛角尖有什么区别?

效率永远是第一位!效率创造价值!

这里的效率不是指修机器的效率,而是指解决客户的问题!

客户不想知道机器需要怎么修,需要购买什么配件进行测试!

客户只想知道能不能修的好,什么时候能修好,需要多少钱!

了解了、解决了客户的真正需求,才算得上是真正的“高手”!

网友:
这样电池就没法用了,不过这种机器可以放弃 电池

网友:
这个不错  以后修不出来的可以搞搞  特别是神舟的公共点

网友C:
我记得你不是去广东开店了吗?怎么地点一直是山东枣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记得你不是去广东开店了吗?怎么地点一直是山东枣庄

我啥时候说过去广东开店?

网友:
13脚的+12VALW 电压正常, 芯片才能正常开启 9、10、11、12脚的DRVER1、2、3、4 G级控制电压吗

网友:
改过之后,是否还能正常充电呢?  求真理

网友:
帖子越来             越少了                     这行不好干了

网友:
楼主好功力,逻辑清楚

网友:
学习了,楼主技术还是很赞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很好 谢谢!!!!!!!!!!!!!!!!!!很好 谢谢!!!!!!!!!!!!!!!!!!很好 谢谢!!!!!!!!!!!!!!!!!!很好 谢谢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枣庄的,,,我这峄城的。。近哟,也许去过你那!

网友:
好  可以    好  可以    好  可以    好  可以    好  可以

网友:
这样会不会有别的隐患在里面呢,毕竟厂家的工程师也不是吃素的

网友:
还是要去进修下啊!!!!!!!!!!迅维学校是个好地方

网友:
1、重建主引导记录时使用NT6的MBR,以增强兼容性。
2、增加了针对整个磁盘的文件恢复功能。
3、Win8系统快速关机后、或者分区未正常卸载时,提供强制备份的选项。
4、对2TB以上容量的硬盘执行快速分区时,允许用户选择MBR分区表格式。
5、纠正对新硬盘(没有MBR的硬盘)执行快速分区并重新启动后可能会导致分区丢失的BUG。
6、纠正在繁体语言下无法执行坏道检测与修复功能的BUG。
7、纠正无损调整FAT16分区大小出错的BU

网友:
改过之后,是否还能正常充电呢?

网友:
分析得很祥细,学习了,,,,,,,,,,,,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基本都是换板,怕不稳定,避免返修

网友(2018-05-30):
直接短接,有些机子充电没问题,但有的是不行,接电池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