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苹果6进水定电流,无背光

楼主(2018-04-30):
[故障机型]苹果6
[故障现象]进水不开机、无背光
[故障分析]发现手机主板进水啦,首先给主板来个超声波清洗机,清洗完毕后,吹干后。上电发现漏电30mA,触发后发现定电流330mA定电流不动,能显示无背光。先用iTunes刷机看看,刷机一直显示等待,也不报错,一直等待。想想还是先修背光把,显微镜观察,发现D1501发霉腐蚀严重, 取下二极管,把腐蚀发黑的焊盘刮开刮亮,直接在其他料板上取一个二极管装回原位置,还是没背光,想想这个位置腐蚀这么严重旁边的背光IC应该也有问题,取下背光芯片观察发现U1502的A3脚焊盘掉点,
测量芯片下的所有脚位对地阻值,测到U5102的B2、C2的对地短路
这两个点通向CPU和主电源,拆下主电源阻值恢复正常,更换主电源后,背光芯片A3脚掉点就直接飞线啦
装回背光IC,开机发现电流直接就跳到了400,熏松香发现L1217这个电感发烫,这个电感也是通向主电源和CPU,想想不会修背光把CPU给吹爆锡连锡了吧,还是先重植更换电源试试看吧。重植更换电源还是不行,惨啦,没办法只能开干CPU,拆下CPU后发现CPU下层严重漏铜、这下完蛋,慢慢补绿油了 这得花大把时间来补了,说多都是泪呀!补好绿油 下层刮胶,分层,中层刮胶、灌锡,上层刮胶、植锡,上CPU后测电流正常DFU模式,来刷刷机。成功开机故障解决。维修到此结束

注意点:如果CPU拆下来就明显发现露铜可以先露铜的芯片或板底线不除胶先补绿油,再除胶,这样除胶后会方便很多,而且这层绿油非常薄。(新手记起来)

网友:
大师就是大师,技术可以算是顶级的,佩服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受益了,收藏待用

网友A:
这芯片补绿油也是没谁了  还有问下楼主 是温度控制不好导致的漏铜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芯片补绿油也是没谁了  还有问下楼主 是温度控制不好导致的漏铜?

进水手机很容易漏铜的

网友:
这级别绝对大师了

网友:
楼主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

新芯箱硬88 -2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看完了。  非常感谢。 新人一个!感谢老师傅无私贡献经验

网友:
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,一发不可收拾,敢干CPU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谢谢老师傅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

网友:
楼主思维 比较简单 但却非常的实在管用 谢谢楼主分享 维修经验

网友:
大师技术高超,思路清晰,佩服佩服!谢谢分享

网友:
进水手机很容易漏铜
这芯片补绿油也是

网友:
补绿油的工序需要心灵手巧了,绿油要薄,还不能把脚位挡住。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