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6无法激活

楼主(2018-04-30):
这机是扩容机来的,。使用一个月后不开机。重新刷机开机,无法激活。通过爱思查看串号和登录id账户看到的串号尾数不一致。现在是不是重新写回原串号,就可以激活?这串号去哪里查询,因为这机是在别的地方搞过来。对苹果手机不熟悉,还在学习阶段。所有请教各位大师,谢过。

网友A:
串号改,你就不用想了,不过既然是以前扩容导致的现在升级无法激活,一般都是WiFi和蓝牙地址不对导致的,直接查串号对应的WiFi蓝牙地址,从新写到硬盘里面,从新刷机激活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串号改,你就不用想了,不过既然是以前扩容导致的现在升级无法激活,一般都是WiFi和蓝牙地址不对导致的,直 ...

是一个月前扩容的,使用一个月后不开机。我重新刷机后,激活不了

网友:
一个月前应该也是刷11系统哦,那时能激活现在不能,会不会板子被人掉包过?

网友:
从新写到硬盘里面,从新刷机激活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一个月前扩容的,使用一个月后不开机。我重新刷机后,激活不了

一个月之前才扩的容,那个时候也是11系统,自然是三码对应的,不会导致激不活,你说的id和主板的串号不对,不会是主板被别人给掉包了吧,不然不可能的事情

网友:
应该也是刷11系统哦,那时能激活现在不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个月之前才扩的容,那个时候也是11系统,自然是三码对应的,不会导致激不活,你说的id和主板的串号不对 ...

确定了主板被人家掉包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手上有台6P ,也是这个情况,废了!

网友:
肯定不是串号不一致,是WIFI 蓝牙不对,肯定是之前扩容没有写原机信息

网友:
6的机器,还没有绑定wifi与蓝牙地址。只从6S开始才绑定这两个地址的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前不久就遇到这个问题了,你用ID查ID对应的WIFI和蓝牙地址,然后重新写到硬盘里就OK了。

网友:
怎么通过串号查wifi和蓝牙地址?

网友:
现在新版本的你买了序列号都未必能激活,。昨天一个iPad和你类似

网友:
用序列号查码,重新写入硬盘,刷机激活

网友:
这种情况很大可能主板被人家调包了!

网友:
后壳,或卡托上有串号,可以根据串号查到序列号等信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