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-3543待机偏高,不开机

楼主(2018-04-30):
DELL 15-3543待机偏高,不开机。3.3V 测是3.6V 5V正常,开机键上也有电压,就是按开关没反应。
不开机

网友:
待机0.022,有没有高手啊?怎么办?

网友:
0.02也不算太高,还是查下EC的触发条件,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,LID休眠开关信号,还有桥的待机条件,VCCRTC,RTCRST,SRTCRST,INTVRMEN,DSWVRMEN,VCCDSW3_3,DPWROK,VCCSUS3_3,RSMRST#等,查过正常,就换EC和南桥试试吧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先刷BIOS试试 再量下电压

网友:
赞赞赞,感谢分享,又学习到新的经验了,看评论区也能学到好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