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&平板]
微软Surface Pro3 1631更换电池维修

楼主(2018-04-30):
故障机型:微软Surface Pro3 1631
故障现象:插电源可以充电,可以开机,一拔电源一会就关机了。
故障分析:电池只能用几分钟,用电池测试软件测试,电池设计容量是
42157mwh,实际电池容量只有144mwh了,给客户报价换电池。

维修过程:微软Surface Pro3 1631这款机器换电池要把液晶总成拆下来,表
面玻璃很薄拆机的难度很大。先用拆屏宝调到90度加热5分钟,可以从摄像头这边开始下手,因为右下角有两根排线。可以用吸盘吸住扣近喇叭的角上往上
提,用薄胶片沾点酒精或者洗板水慢慢划开(手机压屏拆屏的方法),返回键
往下面一截要注意,这里有排线。

总结:胆大心细,慢慢拆。换好电池,把双面胶清理干净,打上B7000,把液
晶屏总成粘上OK。

维修结果:更换电池后测试正常,完美复活。

 会员28862元2023-2-22 21:04
 会员6580582元2022-9-29 00:36
 会员5788302元2022-9-23 17:28

网友:
这个机器拆屏风险极大 还好楼主给力啊

网友:
楼主手工厉害哦,这么精细的都能搞定

网友:
这个机器拆屏风险极大

网友:
我就想问问楼主报风险没, 屏幕的钱加进去没。

网友:
surface Pro3前段时间修过一台屏坏的,外壳一个脚摔变形。确实这个机器拆屏的确是风险极大,像这种我都是维修前先跟客户说明情况,要是屏拆坏让客户出钱更换,要是客户不同意就不接这样的单。

网友:
这是一个苹果专卖店的机器,因为经常合作的,没有报风险。其实用拆手机屏的方法拆,边加热边拆,拆了几台都没问题。一定要慢慢拆,不能急。

网友:
这个拆机风险太大了,不是屏破了,宁可不接这种活,一旦失手,屏幕破了或主板不开机了那就麻烦大了,这机器低配都8千多,高配1万二千多,而且这屏幕还挺贵的,主板还没有图纸的,我上个月换了两台屏幕,很怕中间环节出问题。

网友:
学习了,楼主技术还是很赞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,楼主技术还是很赞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  同感

网友:
楼主技术还是很赞,呵呵!!!!!!1

网友:
这玩意当初拆过一个,拆下来屏幕就基本废啦,再不敢拆啦

网友:
楼主真是胆大心细,这种东西维修起来这么顺手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