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580

楼主(2018-04-30):
51123  5V 电压 不出来 怎么修 求助中

网友:
原来是I0 烧了个洞  无待机  换完  待机 0,01出来了   测 有3V 电压   无 5v  怎么出来的

网友:
18脚ENC开启脚有电压吗?有的话,测量5V对地阻值,或者2级5V电压对地阻值,如果阻值没有问题。如果有示波器的话,拆除上管,量下上管可有波形,没有的话估计就是芯片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