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G41 D3 VER2.3 开机没有反应 另类故障

楼主(2018-04-30):
一大早老客户打电话说,已经拿电脑到我门面那里等我修了,叫我快点开门。我在吃着早餐呢,本来吃了早餐出去逛逛散散心的,毕竟是五一假期嘛。为了那分钱,还有不想失去个老顾客老老实实去开门营业吧。客户说用着的时候自动关机,再开就开不了了,我把主机接电测试,按开机键没有反应,拆开边盖换个电源上去也如此,接着把开关线拔掉,用螺丝刀短接也开不了,看了看型号老古董主板了,七彩虹G41 D3  VER2.3,CPU是E5400 内存4g 的。跟客户解释说是主板问题的,修还是换,或者说直接组装一台新的了,可是客户说这机子反应还可以,做做办公的还可以,也很流畅,还说电脑里面有很多重要东西。好吧 报价 拆机 修板
拆主板下来上电仔细看了下,触发时风扇动 了一下,这样心里有底了,把CPU供电拔掉,再开可以触发了,证明触发电路正常的。以前遇到这情况一般都是CPU供电上下管短路的多,可是测量了上下管下对地值都没有短路,再仔细一个个mos管测量,发现几个上管S到D通了,把几个都拆了,最后发现QP30  S D通了是坏的,以为换上去就好了,可是还是涛声依旧。这样估计驱动芯片也坏了,经检查者CPU电路是由UP1 RT8802A  和UP3驱动MOS管工作的,经测量坏的上管是连到UP3的,那就先换这个吧,这芯片没有型号的,只好从料板上找和RT8802A一起工作的那小芯片,是从铭瑄G41的料板上找到的,好运终于来了换上去正常开机了,装好CPU  内存正常开机跑马显示,维修到此结束。

网友:
g31 g41现在能遇到的很少了哦

网友:
很好,楼主的思路好,维修有经验。

网友A:
CPU供电短路,上下管 驱动芯片也一起换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供电短路,上下管 驱动芯片也一起换掉

没有必要一起换的,哪个坏换哪个就可以了,换过好多了,不过难在检查哪个坏,没有返修过

网友:
没有必要一起换的,哪个坏换哪个就可以了,换过好多了,不过难在检查哪个坏,没有返修

网友:
不错哈,按照非常严紧的思路一步一步的来,终于迎来曙光

网友:
学习学习   今天修一快H61 情况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