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ASUS K43S开机画面慢动作

楼主(2018-04-30):
ASUS K43SJ i5独显 4显存 N12P-GV-B-A1 开机画面像慢动作一样 从上往下慢慢显示出来 显卡重植过 BIOS也刷过 问题一样 不知道CPU会不会导致这个问题 手头上没有能用的CPU 没法试CPU 有没有大神碰到过同样问题的
cpu
显卡

网友:
显示屏代换过了吗,兄弟,代换过了,还是查查显卡的一些其他电压

网友:
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~~
去外设啊亲

网友:
屏还真没有试过 我找个屏换下试试看

网友:
换过屏试过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继续刷BIOS,这个屏幕代换了,个人觉得还是应该是BIOS的问题 不行自己合成一个 或者去TB上面买1个。

网友:
学习一下,以后用得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