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秒杀技嘉GA-B150M-Power2 (rev. 1.0)不触发之不过内秒杀

楼主(2018-04-30):
技嘉GA-B150M-POWER2 首先不触发,4代的1151上机条件多了一个1.05待机,测试1.05电压已经出来,表示待机已经全部正常。接下来就是信号或者IO 南桥的问题,在迅维逛了一圈,没发现图纸和任何迹象,看到了一哥们换什么排阻好了,我也没着手动任何排阻。技嘉的板,说实话排阻坏的几率少的可怜。压根就没有修到过排阻坏的。找到了一个技嘉其他B150的图纸,开始对IO进行待机上电条件检测,首先第一我喜欢检测RSMRST这个信号,如果这个信号正常,说明IO供电工作完成。满足触发条件,第二个直接测量了PSON,靠  没电压。就是你。在测试PSON电源接口的阻值已经是无穷大。立马就发现了下图地方板边部分有腐蚀痕迹,两下撬开,在测试电源接PSON与此处相同,好  就是这里断线。接上线 立马上电,插上喇叭滴滴的淫叫,插上内存,还是叫,反复上了几次CPU刷了几次内存,也是叫的不亮机。这下立马就考虑是不是BIOS不支持7代,我上的CPU是G3930 ,立马叫工厂师兄发了个新版BIOS过来,刷上立马亮,见图片,最后附上BIOS 方便大家

 会员1300925300鑫豆2024-6-11 16:40
 会员938587300鑫豆2024-1-3 13:19
 会员13171092元2023-3-13 14:19
 会员9650102元2023-3-1 14:16
 会员7060182元2023-2-27 21:02

网友:
图纸点位论坛的部分人肯定有 只是还未分享

网友A:
学习了,四代的1151有1.05待机电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,四代的1151有1.05待机电压

1151 是6---7  代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151 是6---7  代的

四代内存

网友:
来学习了哦,备份到以后用。感谢分享经验 避免走弯路

网友C:
B150主板不可能不支持7代主板吧 何况你的是G3930

网友:
你是高手,高手 高高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这么新的主板都有腐蚀断线,技嘉的品控越来越差了。。。修的不错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么新的主板都有腐蚀断线,技嘉的品控越来越差了。。。修的不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

就是品质不好,我们才有生意,用个五年 十年不出问题,我们都饿死了。

网友F:
这种修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,只是楼主少了望闻问切的步骤了。细细检查可能先就发现问题了呢。

网友G:
楼主有耐心,凭自己的本事和经验搞好了!

网友H:
维修台还挺干净的哦,我的是一片乱,现在修个主板你们收多少票子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维修台还挺干净的哦,我的是一片乱,现在修个主板你们收多少票子?

30-80不等,,高端版多收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有耐心,凭自己的本事和经验搞好了!

过奖    经验是慢慢积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种修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,只是楼主少了望闻问切的步骤了。细细检查可能先就发现问题了呢。

这东西  还是要自己亲自修到  在知道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就是品质不好,我们才有生意,用个五年 十年不出问题,我们都饿死了。

说实话   看去  这版  真的不咋地

网友I:
PSON断线了,这个问题很常见,在不触发的主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PSON断线了,这个问题很常见,在不触发的主板

那是了,,这个信号出现在任何主板上的问题都是比较严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150主板不可能不支持7代主板吧 何况你的是G3930

你自己修到你就知道,这个板子目前修的还是很少,但我感觉不可能是PSON断了,影响BIOS也丢失吧

网友:
新版的线都很细, 华硕也有很多板子是线不通 造成不触发

网友:
今后遇见了参考下,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遇见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