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DA0HK8MN6EO 通病问题不触发

楼主(2018-04-30):
     这个月算上今天这个遇到三台SONY DA0HK8MN6EO这个板号的机器    故障都是一样待机0.000   或者0.001    测公共端电压正常  ,3V   5V 没有,这是正常的   这个机器是触发以后才有的待机电压!
     故障是按开关键电流上到0.014左右     测3V  5V 正常    其它电压没有     这时 电池灯和开机电源灯闪一下就灭,后来测试RTC-RST的问题   测R293和R291前端有3V   另一端是1.1V左右    应该是PCH拉低了    遇到的朋友注意一下

DAOHK8MB6EO REV:E.zip

网友:
这个机器 这个问题应该有朋友遇到过    遇到的顶下   证明确实是通病

网友:
那怎么处理?是要换桥吗?

网友:
楼主,这个故障是后面电容的问题引起的还换桥好的?

网友:
  INTEL的桥拉低RTC复位很少,广达的更少,电容拉低有一些,当然快速修不开机RTC电路要优先排除

网友:
还是第一次遇到RTC_RST#跟SRTC_RST#同时都被拉低的,那楼主你这一例到底是桥坏了,还是两个电阻后面的电容短路,你也没讲明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