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二手屏

楼主(2018-05-01):
一个是联想Y460P LP140WH2
还有一个是ASUS K56CM LTN156AT20

网友:
是薄屏,还是厚的

网友A:
是薄屏
带了4个
耳朵的上下2个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薄屏
带了4个
耳朵的上下2个啊

我有14寸  超薄屏   一个 最左边 有亮线  不影响 使用 120  一个 有一点 白斑  不影响 使用 120

网友:
两个屏   350   QQ496956199,需要的联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