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128FP复印内容变大,卡纸问题

楼主(2018-05-01):
复印时字迹变大,纸快出完时卡了,求教!
问题

网友:
打印测试页也这样,也这样。。。。。也这样。。。。。也这样。。。。。也这样。。。。。也这样。。。。。也这样。。。。。也这样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更换定影下棍。

网友:
走纸慢了,变大检查设置,卡纸定影膜转动速度慢,检查下棍和定影膜加油

网友:
硒鼓先换了,再看定影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解决方法在此:同时把(带动驱动齿轮的)电机(应该叫直流电机吧?)和电机的控制板换掉了,问题就解决了。
原因应该是时序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