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MacBOOK PRO A1502外接显示 内屏不显示 捡钱的

楼主(2018-05-01):
型号:MacBOOK PRO  A1502
报修故障:外接显示 内屏不显示

拆机检查屏接口30P无电压。准备在坛里找图纸,一搜图纸就搜出了这个相同的故障,感谢大师们了。
把屏拆开,把屏线拔了又插回去就OK了 ,怎么苹果都有这个病。下面是亮机的图

这个机器是修好了 ,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屏线拔了又插回去就好了,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,

网友A:
有没有可能是老是开合引起的松

网友B:
这个维修爽,捡钱呀。是不是屏接口有点松。导致没读到屏这个电压没出来。主要是没说是什么电压 在这不是很好判断

网友:
前段时间我也碰到一台,拿来第一次试了几天没问题,给他拿回去又不行再拿来也是重插屏线就好了。

网友C:
这是捡钱 啊  应该是开合引起的吧

网友:
这种问题就是送钱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可能是老是开合引起的松

这个可能很小  都知道苹果的接口不是那么容易松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维修爽,捡钱呀。是不是屏接口有点松。导致没读到屏这个电压没出来。主要是没说是什么电压 在这不是很 ...

这个可能不是接口松的问题。机器拿走了 没时间去检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是捡钱 啊  应该是开合引起的吧

应该不是哦  苹果的做工怕不回出现这样的问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可能不是接口松的问题。机器拿走了 没时间去检查

很好奇 楼主收了多少大洋呢  苹果的拆屏比较难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很好奇 楼主收了多少大洋呢  苹果的拆屏比较难吧?

5开头 用苹果机器的人都不存在这点小钱。:D:D:D:D:D:D:D:D:D:D:D:D:D:D

网友:
嘿嘿 舒服  捡钱的机器啊

网友:
会不会返修呢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、

网友F:
5开头太少了吧,最少也要8开头吧,技术是一方面,销售的话术又是另一方便,不要把你的维修说的很廉价,挣钱才是目的

网友:
这是送钱的节奏呀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5开头太少了吧,最少也要8开头吧,技术是一方面,销售的话术又是另一方便,不要把你的维修说的很廉价,挣钱 ...

报高了一分都没了。每个地方的市场都不一样,

网友:
这也是个力气活啊,拆屏风险大的狠,弄得这么完美

网友G:
楼主,这个种捡钱的节奏就是爽,很有可能是屏线接口接触不好导致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,这个种捡钱的节奏就是爽,很有可能是屏线接口接触不好导致的,

现在不知道  但是这个机器坛里有先例了的    我感觉就像ASUS  的822一样

网友:
何止苹果,很多本子屏线接口氧化都会这样的

网友(点评):
确实应该是这个原因,接口氧化后重新插拔相当于把接口清洁了一下,自然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