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510 不触发 维修 之烧南桥---通病维修

楼主(2018-05-01):
2018.05.01   同行拿了一台联想z510
故障:不触发   待机0.220

拆机摸到待机芯片发烫,以为芯片坏了,还是先打一下阻值,凭感觉修机有时候会走弯路的

断开3v隔离点,是画面短路001,烧鸡大法侍候,南桥发烫

拆开南桥,再次打值389

装机修复,看帖子的兄弟麻烦加分了,有加分才有动力分享哦

网友A:
这种机器换完南桥不用刷BIOS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机器换完南桥不用刷BIOS么

不用换BIOS,也不是很慢,你觉得慢可以换咯。。。

网友C:
这种待机发烫的 要注意不要来就更换待机芯片。老司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待机发烫的 要注意不要来就更换待机芯片。老司机

快来人啊,这里有老司机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学习一下,以后用得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学习一下,以后用得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绝对用得上,大家一起天天向上。。。

网友E:
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,感谢分享,加分支持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,感谢分享,加分支持

谢谢兄弟支持,大家一起学习。。。

网友F:
学习了      长知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学习了      长知识

谢谢兄弟支持,大家一起学习,记得加分哦。。。

网友G:
四代机                   南桥损坏率 很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四代机                   南桥损坏率 很高

是的呢,兄弟记得回来加分哦。。。

网友H:
这个南桥坏的不好换啊 很多卖回来都是坏的

网友I:
换过几台了。都要南桥挂了。3V直接对地

网友J:
这种小的桥 特爱坏!我都好过3个了!而且都是短路!

网友K:
联想的这款机器很容易烧南桥的。。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B:
不用换BIOS,也不是很慢,你觉得慢可以换咯。。。

这种8系类的桥 比较贵 请问楼主收了多少大洋呢?

网友M:
换南桥刷个bios完美了就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换南桥刷个bios完美了就!!!!!!!!

开机也不是很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N:
放假期间还在修机,是自己做老板吧。这种3V短路,更换新的待机芯片,可能会稳定一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南桥坏的不好换啊 很多卖回来都是坏的

我是从料板拆的,这桥也贵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换过几台了。都要南桥挂了。3V直接对地

这么说,这个肯定是通病咯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种小的桥 特爱坏!我都好过3个了!而且都是短路!

这么说,这个肯定是通病咯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联想的这款机器很容易烧南桥的。。。

这么说,这个肯定是通病咯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L:
这种8系类的桥 比较贵 请问楼主收了多少大洋呢?

同行的,收180块,我是从料板拆的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放假期间还在修机,是自己做老板吧。这种3V短路,更换新的待机芯片,可能会稳定一些

没办法啊,宝宝心里苦啊。。。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B:
同行的,收180块,我是从料板拆的桥

这么低啊 我这边同行都250起步 180有点低了大兄弟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这么低啊 我这边同行都250起步 180有点低了大兄弟

有些同行太小气了,没办法啊。。。

网友O:
简单暴力快速的解决问题    就是桥应该挺贵的

网友P:
好像比较常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Q:
好久没有修过普通的笔记本了,现在可能有点不会修了,这是,0.3的珠子,还是,0.4的,,现在修苹果的笔记本比较多一点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Q:
好久没有修过普通的笔记本了,现在可能有点不会修了,这是,0.3的珠子,还是,0.4的,,现在修苹果的笔记本 ...

我是用0.3的珠子,修苹果的都是高手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简单暴力快速的解决问题    就是桥应该挺贵的

是啊,我是在料板拆的,淘宝买可能要80吧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待机发烫的 要注意不要来就更换待机芯片。老司机

快来人啊,这里又有一个老司机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好像比较常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来看看老司机,有什么指教吗。。。

网友Q:
引用 网友B:
我是用0.3的珠子,修苹果的都是高手。。。

都一样的,没有什么高手不高手的,会看图纸,会分析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都一样的,没有什么高手不高手的,会看图纸,会分析就可以了。

我还认识一个师傅,修复率百分之99,我修不好的,寄给他基本修好

网友R:
楼主,修的好,以前我也碰到过这款机器的,的确是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楼主,修的好,以前我也碰到过这款机器的,的确是通病

谢谢,大家就喜欢通病,哈哈。。。

网友S:
这个桥烧的确实比较多,一般都是直接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这个桥烧的确实比较多,一般都是直接短路了

是啊,这个桥又贵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。
聯想z510不會觸發南橋的維修 - 常見維護

网友:
这个南桥坏的多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在哪个城市开店?  技术很好呦~

网友T:
厉害啊,,思路清晰,,,堪称秒杀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厉害啊,,思路清晰,,,堪称秒杀啊

怎么可能呢,摸了半天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现在的贴子也不好看了 还得要钱

网友:
这种桥坏的好多已经搞过好多这样的小南桥坏的机器了

网友:
开机可以触发,就是不亮机!开机可以触发,就是不亮机!

网友U:
这种小南桥坏的真多呀  多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这种小南桥坏的真多呀  多谢分享

是啊,南桥通病,直接干就是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是标准的维修经验啊,感谢楼主的分享,以后请多发类似帖子

网友:
这桥  要是在淘宝上购买  换到你怀疑人生

网友:
换完桥你风扇转速对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错,很好的思路,学习了,谢谢

网友:
这么厉害 楼主也是够厉害了   够辛苦的了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呢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这种桥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