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MA770T-UD3不跑码

楼主(2018-05-01):
技嘉770不跑码 无

从下手 本人小白有人说拆BIOS芯片  可拆了还是一样 上图大家看看

网友A:
完全不跑马么?应该是还没有读取BIOS,所以还不跑马

网友:
是重新刷下BIOS,或者换个有程序的BIOS!

网友:
开机机就是FF
     复位灯一直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完全不跑马么?应该是还没有读取BIOS,所以还不跑马

难道是BIOS丢了?还是有别的什么故障

网友:
查下BIOS片选波形!看有没动作!

网友:
没设备~  我现在还是小白阶段 找个简单有效的测试方法  还有官网也找不到REG3.1的BIOS

网友:
有谁给我提供一个REG3.1的BIOS  要求不要用积分下载的   我刚入行没积分

网友:
复位灯一直亮 应该是没复位吧

网友B:
你这个 不好判断啊 你最起码 测下 供电 正常吗   供电正常后 有时钟么  时钟正常后 有复位么  复位正常后 刷BIOS试试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 不好判断啊 你最起码 测下 供电 正常吗   供电正常后 有时钟么  时钟正常后 有复位么  复位正常后  ...

求教 测量主板电压方法位置 开机需要的所有电压及位置  因本人小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求教 测量主板电压方法位置 开机需要的所有电压及位置  因本人小白

太白了 没法脚啊  你测电压 就测量 电感啊  离那个近的就是什么供电啊

网友:
bios找不到就淘宝看看

网友D:
楼主上来就干了BIOS芯片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上来就干了BIOS芯片啊。。。。

呵呵  瞎鼓捣 估计是北桥供电故障 要么北桥挂了  诊断卡复位灯一直亮 主板能捅开机 但桶不关

网友:
供电  时钟 复位 BIOS还有什么?

网友:
肯定是电压没有出来啊, 北桥的电压压!

网友:
加焊北桥应该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