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芯片25B32BSIG用希尔特500P读写问题

楼主(2018-05-01):
BIOS芯片25B32BSIG用希尔特500P读写显示厂商或器件ID不匹配? 是我选择的型号不匹配还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芯片的图是这样的 请高手指点下 里面的都试过

网友:
扔了吧。。 以前我也是用希尔特, 用得快吐血。。真的 还不如 几百块钱的  RT809

网友:
我怀疑还是输入的型号不对  没道理不支持啊

网友A:
不要怀疑编程器,你的确选错厂商了!这个是兆易的!

网友:
芯片厂家不一样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GD25B32,你这编程器不能自动芯片识别吗?
如果这机型不要求必须用原机芯片的话,找同容量同电压的其它芯片代替即可

网友:
希尔特不是自动设别的 要输入型号

网友:
希尔特编程器,好垃圾,价格又贵又不好用1500多元,,610P,刷BIOS,好多不支持,选择麻烦,还不如买个,RT809F,价格便宜300元左右,方便速度快自动识别,简单一下搞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怀疑编程器,你的确选错厂商了!这个是兆易的!

这个应该是输入什么型号啊 在希尔特里面输入25B32就只有这一个厂家啊

网友B:
选择这个就对了 谢谢大家的回复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升级一下你的软件试试是不是版本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选择这个就对了 谢谢大家的回复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这就对了 吗!341一样用,十几块的那种

网友:
希尔特的确实是这点不太好,好多芯片支持的都不是太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