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61M-DS2 V3.0后置USB不能用,前置usb口可以用

楼主(2018-05-01):
技嘉GA-H61M-DS2 v3.0 可以正常开机,做系统U盘插后置USB十次开机九次不显示,前置usb口可以用  ,看了坛里大神们发的类似的维修,作为小白的我没看懂,希望谁给指导一下,画个圈侮辱一下。焊焊接接还是会的,风枪烙铁都有。

网友:
电流表我也有。大神们在么

网友A:
不好弄桥吧坏的急大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好弄桥吧坏的急大,,,,,,,,,,

我看坛里有很多人修的什么二极管。

网友:
借鉴:主角小子贡献贴,完美修好。谢谢
原帖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59328-1-1.html

网友B:
是分压电阻问题 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分压电阻问题 是吧

我是维修小白,不懂。但是已经解决了

网友C:
这种碰到先测 USB 5V供电正常不正常 不正常 一般是转换管或者有短路拉低 要是正常就测 USB_OC# 正常吗 这个一般都是由5V通过分压电阻后3V直接给桥USB检查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碰到先测 USB 5V供电正常不正常 不正常 一般是转换管或者有短路拉低 要是正常就测 USB_OC# 正常吗 这个 ...

关键是量都不会量 ,在 迅维混的时间太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