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7a 暗屏 维修一例

楼主(2018-05-01):
联想e47a 暗屏
笔记本屏接口定义,可以看出来,暗屏可能问题出在35,36针脚电压不对。

接过测量,发现35针3.3V电压正常,36针只有1.4V,进一步测量发现,红框处R39电阻一端电压3.3V,输出端电压只有1.4V。
电阻阻值变大,通过更换0欧电阻,笔记本屏正常显示。

网友:
写的好,一看就懂,论坛就应该多收集这样的贴子,加分。

网友:
暗屏,无BLON电压,显卡直通,淘宝坑货买了一个显卡不行,换一家好了,大家别卖坏板了,坑自己啊

网友:
这帖子应该加精华

网友:
挺好的,针对问题找到原因。
变暗----变压供给有问题-----反过来查驱动电压,受教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