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现四分屏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8-05-01):
---如图~~~

---
如上图,更换主板,更换屏幕,在BIOS中调分辨率相关的设置,还是这个情况。
---
听人说是主板程序的问题,主板和显示屏的分辨率不兼容~
---
不懂硬件,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~特来求助~
---
---补充一下之前,
之前机器没有这个问题,但有个故障就是,有时候开机要五分钟十分钟才能进到桌面,进系统后也不卡,检测硬盘也正常,后来拿去修主板的说刷BIOS,结果刷了之后就开不了机了,直接点不亮了,所以没办法就换主板,换主板直接就能开机也能装系统,但就是现在这个四分屏的问题了,主板也是换的同样的型号,PC-2202-H81,换了两个主板还是一样的问题,又换了屏幕也是一样。求科普。

补充内容 (2018-5-2 16:35):
补充一下,我外接一个显示器,外接和内置两个显示器同时显示,外接显示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一个组装的一体机是吧?

这个情况暂时没遇到过,你问一下卖主板的呢

网友:
这种加苹果一体机还有块显示的驱动板

网友(点评):
我看了,只有一个升压板啊,屏线直接接在主板上的,

网友:
驱动板的blos不对也可能 还有就是屏线检查一下

网友(点评):
如果是驱动板的BIOS问题要怎么解决?

网友:
这个故障挺神奇啊 期待解决方案 没碰到过

网友(点评):
就是啊,找了好多地方没人遇到,

网友:
屏线,屏线的问题多些,楼主多再换一条试试

网友(点评):
非常有可能是屏线,但是好难找到对应的屏线啊

网友:
驱动板或屏线,这回这么搞你还不亏死,邮费都付不起

网友(点评):
就是哦,本来收回来的,开始没这毛病啊。现在想如果简单就修好,不行就全部当配件卖了。

网友A:
如果是组装的一体机  驱动板程序不对

网友(点评):
驱动板程序该怎么操作?

网友:
是独显还是集显的。,

网友(点评):
是集显的,

网友:
屏和主板不匹配吧    这个是山寨的

网友(点评):
好像是的,不匹配是要怎么刷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组装的一体机  驱动板程序不对

看看是免刷程序的还是需要刷程序的

网友:
我觉得还要检查一下你的视频连接线

网友(点评):
非常感谢,我找找看,

网友:
因是数据I/O上面的问题,排线座及排线

网友(点评):
非常感谢,我找找合适的屏线试试

网友:
这个故障挺奇葩的 期待解决方案 没碰到过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主板上的MCU程序和屏幕不匹配,你看主板上面有没有屏幕的跳线开关没有就得刷MCU程序

网友(点评):
关键那个程序应该刷什么样的,在哪里下载呢

网友:
受教了  感谢分享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去年遇到一个山寨一体机是有规律的16分屏 以为是显存的问题  最后我换个内存条好了

网友(点评):
还有这种情况,,我换内存试试看,

网友(点评):
我换了内存,情况还是一样。不是内存的问题。

网友:
主板之前是换的才出现的情况,是不是BIOS不对哦

网友:
期待楼主的后续更新,坐等答案出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