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革命t6s不认独显

楼主(2018-05-01):
机械革命t6s不认独显 供电都正常  刷过bios 换过显卡桥 还是不认独显 ....

网友A:
显卡有没有温度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能换个显卡试试吗,也是有可能的

网友:
那你要测试一下显卡的条件啊       复位啊 供电

网友:
这个就头大。。。

网友B:
这种机器显卡供电MOS管非常容易坏,可以量下几项供电是否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有没有温度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供电正常肯定有温度啊烫的 正常温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机器显卡供电MOS管非常容易坏,可以量下几项供电是否都正常

供电正常的  都测了   准备把mos全换了试试 哎

网友:
你有查过时钟吗?不认显卡就要查双方的通讯了,就是时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