仁宝不过保护隔离

楼主(2018-05-01):
好久没发维修案例了,接一台进水机。进水机就没有必要上电了。直接拆机主板进烤箱。事毕。上电测试。待机电流0.001。很有可能不过保护隔离。测量保护隔离管栅源等势都是20V。这个仁宝主板没有成熟的点火回路。
测量各大PWM电路输出端。无明显短路。公共点正常。
测量充电芯片ACDET脚。正常

测量充电芯片ACOK脚位,正常

测量保护隔离开启信号,ACPRN为低电平。不正常。

ACPRN由充电芯片得到主供电后产生的BQ24737_VDD供电上拉。测量到该供电已经正常产生。
找到其上拉电阻发现一端没有电压,直接飞线过去。
待机恢复恢复正常。一路跑码亮机

网友A:
图放大了也看不清哦。应该放大了再截图上传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图放大了也看不清哦。应该放大了再截图上传。

我也不知道,为什么在我手机里面清楚的图片上传了就不清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不知道,为什么在我手机里面清楚的图片上传了就不清楚了

手机屏幕小吧  或者是不是应该上传原图。哈哈

网友:
ziji自己看自己图  再看你的文字    哈哈哈

网友:
学习了,进水腐蚀引脚,有图纸查的出来,肉眼看的话有点费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