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75/H61触发马上掉电又重启

楼主(2018-05-01):
B75/H61触发马上掉电又重启,刷BIOS还是不行,加焊南桥还是不行,各电压正常,那里出问题?

网友:
各条件满足那就报废

网友:
电压正常  还有信号    还有IO检测电压!

网友:
IO检测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这种板子 毛病 太多了 碰到 恶心   检查 CPU供电正常么  IO检测电压正常么 还有就是却少辅助供电

网友:
问的太笼统

网友:
查PWEOK和APWROK和复位针电压拆网卡声卡IO查IO12V5V3V检测脚查温控电路

网友:
都干桥啦,应该查的怕是都查到啦,再仔细复查一遍,还没发现就扔一边把,除非大价钱。

网友:
感谢7楼兄弟,给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是提供了思路

网友:
Vin 12v,5v,3,3v, ram, vcore, vccsa, 1,05pch,1.8pch. 1.05 vtt

网友(2018-10-05):
我这也有2块技嘉B75不定时重启  条件都查了 似乎是个通病 BIOS刷了,外设全部都换了 还是不行

网友:
应该是确电压

网友:
应该查IO检测电压正常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