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81m-ds2不触发IO芯片引脚飞线图解

楼主(2018-05-01):
去一客户家诊断台式电脑。测PW有3.42电压,PSON有5.11V。5VSB电压也正常。但不触发,报价修100元,换板300.客户同意换板……板子ga-h81m-ds2  REV:2.1不触发,IO芯片IT8620E 找了论坛都说是断线引起的。都是以补线来解决的。也有说用飞线。但没有图片可看。本人是新手,跑线路无疑是浪费时间。为安全起见,还是对ATX接口各电压引脚对地打阻一遍。没有问题,直接上电镊子短接试机可以触发亮机。

于是干脆飞线得了。看IO芯片图纸得知105是接PSON的。可是没找到IO芯片周围的元器件与105脚相通。怎么办。
IO芯片引脚那么密集对于我是新手来说难度肯定是有的。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
1.找条连接线,必须线颈与IO引脚大小差不多的。我找来了之前ATX自学电源维修里的变压器漆包线。量下长度。然后剃掉两端表层绝缘漆使其能导通。
2.首先从IO芯片105脚开始操作。因为硬度不够,难免线会跑偏。但不是大问题,这里就是讲下剃除漆包线长度要合适,剃绝缘漆也要有耐心。
3.接下来是关键。将线头弄直。然后用手指头压住不动使其与IO第105引脚重叠,而后用热熔胶往手指这边方向固定,待胶冷切下再松开。这时候IO那块先放着,将线布好然后再用胶固定个2点。可以说已经成功一半了。
4.找到PSON背面引脚焊点。先用吸锡器吸掉焊锡。然后将漆包线一端缠绕在引脚上然后焊锡。
5.最后就剩下IO第105脚如何与漆包线头完全接触了。我是没有那个技术直接在那么密集的引脚焊锡。所以我的办法是:二步曲(镊子另一端操作)
首先压线端的中间使其线端微翘。最后斜度45贴着引脚下压。力度自己把握。
6.绑细针1支来测IO芯片引脚与PSON的通断
7.虽然已经导通了,但线头难免会氧化或因为震动而接触不良,最后再上热熔胶固定。为方便测通。切记不可以将芯片引脚全覆盖。最后,如果认为对你有用,有帮助到你,麻烦加点分给我哦,太空了。0分

网友:
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。
  Ga-h81m-ds2不觸發IO芯片引腳飛線圖

网友:
技嘉H81不触发很多是PSON断线了 碰到过几次

网友:
是的通病,飞过两块。

网友:
开机黑屏是没电什么的,开机白屏那也许是软件问题吧! 菜鸟一只您别介意就是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