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买到硬盘盒 拆开看下主控芯片

楼主(2018-05-01):
是ASM 1153E主控 速度还可以 绿联的 做工好 固定数据线 不像可拔插的会接触不好
芯片

网友:
需要外接电源吗?没外接稳定性行吗?

网友:
考虑这个是否稳定。做工一般哦。

网友:
是的 看着做工一般啊 不是很精细

网友(2018-06-13):
以前用过绿联的数据线和HUB,做工像山寨货没多久就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