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G470笔记本不触发 快修一例

楼主(2018-05-01):
联想G470 板号:LA-6751P REV2.0 同行送修 到手检测不触发!以为是开关小板引起的通病,结果测得开关无故障而小板排线插座开机脚(7Pin)电压才1V电压,明显偏低。

跑线路发现D24没有焊件,线路直到D23,拆掉D23后,EC 32Pin电压恢复到3.3V,判断D23后有漏电,更换D23无效,查D23到开关柜小板间无其它零件,为减少维修时间,将上拉钳位电阻R638 100K更换为33K,开关脚电压恢复到3V,故障排查。

完美亮机

附上BIOS和图纸

网友:
楼主思路.........直接秒收钱

网友:
G470不开机好多都是开关板断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