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S2 0188报错

楼主(2018-05-01):
联想 THINKPAD S2 开机0188报错 按ESC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外设扒光 BIOS刷过无数 还是一样 有没得哪位大神遇到过 谢谢

网友A:
拔掉 网卡   看一下      ,进CMOS  按 F9  ,然后F10 退出 看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这报错估计要刷密码芯片才可以啊,我上次碰到一个解密的,妈的刷了就报错了,刷回原来的就是一个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拔掉 网卡   看一下      ,进CMOS  按 F9  ,然后F10 退出 看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谢谢 没用 我都试玩咯 我跳过进系统在官网上把BIOS升级到最新都不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报错估计要刷密码芯片才可以啊,我上次碰到一个解密的,妈的刷了就报错了,刷回原来的就是一个锁

是啊 以前老机器就是有个24RF08的8脚小芯片 换咯可以清除密码 但是我这个机器我在BIOS电池旁边看到一个类似这样芯片 我把这个芯片对调咯还是报错 两台机器一样

网友D:
这个机子刷BIOS要刷桥和EC一起刷。不行的话换上IO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啊 以前老机器就是有个24RF08的8脚小芯片 换咯可以清除密码 但是我这个机器我在BIOS电池旁边看到一个类 ...

现在新的机器好像对调都没有用,妈的,他应该是有一个微码要EC里面的程序和那个密码芯片里面的程序匹配才可以,这个EC是BGA封装的!不知道是不是这样,上次整了好久没整好,怎么整都不行,从别的板子上拆过来也不行,就是刷回原来的就是有锁,刷了那个密码芯片锁是没有了,报错,然后从料板上拆一个,还是报错,我都打算换EC了,后来想想算了,要是整不开机了,妈的板子三千多一张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机子刷BIOS要刷桥和EC一起刷。不行的话换上IO试一下

我也觉得是IO问题 打算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啊 以前老机器就是有个24RF08的8脚小芯片 换咯可以清除密码 但是我这个机器我在BIOS电池旁边看到一个类 ...

这个机器EC到不是BGA的 型号是IT8886HE 旁边到是有一个安装ROM程序的位置 但是原板程序芯片都没有装 估计是集成在EC里面咯

网友:
楼主最后后怎么修好的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 EEPROM 中的数据检验不正确,需要重新写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