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 ACER V3-771G VA70/VG70 REV:2.1 不触发 IT8518E.HXA 更换 IT8518E.CXS

楼主(2018-05-01):
主角  板号 VA70/VG70 REV:2.1  不触发

开机有3.3V
5V跟 3.3V   都正常
刷BIOS  问题一样    EC <4M>   BIOS<2M>

查看IO问题
测量EC发给桥的PWRBTN信号  无电压
先拆换IO试试

IT8518E   但是手上后面点缀的不同     原.HXA 更换.CXS

顺利触发通电    安装系统后并无异常    IO可通用

网友A:
谢谢,学习了,什么品牌的主板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谢谢,学习了,什么品牌的主板呢

宏碁 ACER    我把标题顺便修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宏碁 ACER    我把标题顺便修改了

能将IT8518E图纸发一份出来,更好。谢谢

网友:
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。
宏基ACER V3-771G VA70 VG70 REV 2.1不觸發IT8518E.HXA替換IT8518E.CXS

网友:
学习了,维修经验很重要,有些芯片就是不能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