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460开机显示掉电

楼主(2018-05-01):
昨天收到一台戴尔5460笔记本,打开主板发现PL4烧了,客户说是自己更换键盘装好主板跟电池时打火了,更换这个电感后可以点亮出现DELL LOGO就掉电,维修时也把CMOS电池取下了,现在 是开机出logo掉电,过一会又重新启动开机,主板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烧零件的地方,主板是JW8MB6F0 REV:F I5的CPU,BIOS 重新刷过 4M的,2M没有刷,现象依旧开机显示后掉电,请高手指教,谢谢

网友(2018-06-26):
我手上的DELL 5480 PL4都是空的,没有东东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有连电的

网友(2018-10-10):
我正在弄这个机子  是不是自动开机?  键盘问题  拔掉键盘就不自动开机了

网友(2023-08-05):
看起来像是有某处电压不合适,查各处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