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一个C14-REV10的稀缺参考资料及原机备份BIOS

楼主(2018-05-01):
请注意BIOS为原机备份,ME已与原机CPU自动配对过,如果相同机型直接刷进去会出现30秒亮机,半小时掉电等等,需要自行分离
先传BIOS完了下面再来吹牛逼,此BIOS ME版本为 2.0.0.2075,ME大小约4M,BIOS总大小8M,RT809F备份

名称W25Q64F_20180501_141934_C14-REV10,bios大小8M_备份时间20180501_14点19分34秒_板号C14-REV10

网友:
玩QQ飛車六的一比啊

网友A:
厉害 ,还可以玩 游戏 这个机器? 你这个 机器 原始故障 是不是电池 没电了 ,不亮, 至于加焊机 CPU 加焊 电源芯片 都是做无用功????????????

网友B:
这个本 市场上数量还不少 多是一些活动赠送的 5V供电 一个小板 全集成的 这个机器的系统也是很难刷

网友:
先收起来,说不定那天就用上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厉害 ,还可以玩 游戏 这个机器? 你这个 机器 原始故障 是不是电池 没电了 ,不亮, 至于加焊机 CPU 加焊 ...

对的,要是这机器直接给我修的话我都不用拆估计就是方个点手工,老板丢过来的时候是裸板,并且不装电池掉电真是第一次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本 市场上数量还不少 多是一些活动赠送的 5V供电 一个小板 全集成的 这个机器的系统也是很难刷

系统没刷过,这机器留有机械硬盘位置,还好系统是好的

网友C:
插上电池,第一次按开关机不触发,第二次按,就开机了,怎么理解第一次不触发

网友:
收藏。,目前还没碰到这种机子。以后会用到的。谢谢楼主

网友D:
修这种机器的话我感觉应该按国产安卓机型的维修思路来修,给我的话,如果没能有假电池,我会在飞线到电池正负极测试点并接上电池通过电池接口来供电,这样待机状态会有一个给电池充电的电流,然后触发,不会因为电测的id检测和温控检测掉电,但是电流会偏大,要减到充电的电流来大致估算,这种就是类似国产平板一样供电就是pwm方式的,修到的大多都是电池睡死不开机的,电池可以慢慢激活,电流慢慢上调,在过1A左右的状态正负点一下就松这样来激活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,先收藏下来。谢谢了

网友:
都是技术大牛啊

网友E:
果然是很详细的参考资料,辛苦楼主了

网友:
太厉害了这种故障都能搞定 我可以这么说  大神您好

网友F: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文并茂,真是有心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这种机器的话我感觉应该按国产安卓机型的维修思路来修,给我的话,如果没能有假电池,我会在飞线到电池正 ...

6的一B,看看,大家看看大师是怎么搞事情的,我木修过安卓机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插上电池,第一次按开关机不触发,第二次按,就开机了,怎么理解第一次不触发

每次第一次插电池按开关第一次都是一次类似检测好想,并不能亮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果然是很详细的参考资料,辛苦楼主了

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,这样论坛资料多了,大家修起来就能轻松一些了

网友:
最后五分给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图文并茂,真是有心了。

有些时候修起机器来经验不足的时候明显感觉论坛资料不够齐全,尽一份力吧

网友:
所谓原厂bios给你来一个!!!!!!!!!!!!!

网友:
最近网络不知道咋回事,附件上传就没成功过!

网友:
试了几次,放弃了!一般师傅都会弄!确实需要的联系我

网友:
看老大修机特有意思哦。文彩也不错。

网友:
这就是马云家卖的2000多点的低端货,以轻薄的外观吸引那些贪图便宜的人买来上网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