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502 解固件装不了系统

楼主(2018-05-01):
接到同行机A1502 同行给我解固件锁 这个简单 刷个bios就好了 可是刷完了 要装系统 我装的10.13系统卡在苹果的经度调那里 卡死了 换硬盘 还是那样 换键盘触摸板也是那样卡死 有同学遇到过吗

网友:
建议再换BIOS试试有可能你刷的这个和机器不匹配呢

网友:
把原来的ME  合成 到新的 BIOS 看看

网友:
客户拿来的时候你测试过没有 会不会客户拿来时有锁还有其他问题 比如就是卡  这个接机的时候一定要测好在搞 还有刷之前要跟客户说 我只负责刷固件 其他问题一律不管

网友:
合成BIOS看看行不行,再刷个BIOS也可以。

网友A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能BIOS要合成一下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BIOS要合成一下啊。

好了 固件有问题 重新改了个 改好了 没有问题了

网友:
我BIOS 贡献下 就是原来bios 是开机白屏 进系统 现在新款的就是 开机背光是黑色 亮苹果的 论坛上有人发过 不过是有问题

820-3536 111.rar

网友:
议再换BIOS试试有可能你刷的这个和机器不匹配

网友:
刷一个原厂ME的BIOS试一下

网友:
刷BIOS造成的,肯定在下个BIOS刷啊

网友:
这种情况应该是ME引起的  可以把原机的ME 写到这个BIOS里面试试

网友:
要改  吧   难道客户机器原本就是有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