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80 数字“6”连键

楼主(2018-05-01):
联想Y580 数字“6”连键,没插键盘也一样,接口测量对地阻值没异常,EC换新写过程序,这是什么情况,怎样个处理方法

网友A:
可能是 键盘到 EC的接口  PCB 漏电了, 一菜刀砍断EC到键盘接口线路! 挑起来 EC的脚 飞线到接口   解决 。。。这个我以前搞过。。OK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5月2日  补充

你就没想法啊 啊。。。 取下EC ,在 键盘控制脚 哪里 贴个高温胶布 不焊这些脚位 其他部分全部焊好。。 去掉高温胶布,(或者把EC键盘相关脚位 挑高起来 不焊接)  一个脚一个脚 点 焊  测试下 键盘还会自动 打字 没有。。。。。。 运气好 几分钟就找到了。。搞定老

老子用这个办法  都修好 不计其数的 你这种 键盘故障 主板 了

网友:
碰到疑难杂症了啊。。。。就比较讨厌了。

网友:
中间有电容坏的,修过这样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 键盘到 EC的接口  PCB 漏电了, 一菜刀砍断EC到键盘接口线路! 挑起来 EC的脚 飞线到接口   解决 。 ...

我去,这么弄是多大的工程,几十根线全部弄断,而且还要把这么多脚挑空,这代价感觉比换块板还要高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去,这么弄是多大的工程,几十根线全部弄断,而且还要把这么多脚挑空,这代价感觉比换块板还要高

你就没想法啊 啊。。。 取下EC ,在 键盘控制脚 哪里 贴个高温胶布 不焊这些脚位 其他部分全部焊好。。   一个脚一个脚 点 焊  测试下 键盘还会自动 打字 没有。。。。。。 运气好 几下就找到了。。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只能用笨办法  一个一个数据线断开试试

网友:
一楼神办法  佩服   好像工程挺大的

网友:
板层出问题了,你把六的那一组从座子上割段,io那边跳起来,然后接起来

网友:
仔细观察  总会有惊喜的

网友:
bios刷一下看看。。。上次有个g40-70,也是键盘有问题,信心满满的换了料板ec不行后来刷了bios解决问题了!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个     板 层问题    找到 阻值有些异常的断开试试       确定后直接飞线

网友:
键盘接口你仔细看下   去掉所有的外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去,这么弄是多大的工程,几十根线全部弄断,而且还要把这么多脚挑空,这代价感觉比换块板还要高

这工程并不大,只要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,就一条线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