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技嘉AM3主板插12V掉电

楼主(2018-05-01):
接一块技嘉主板插12V掉电,不插12V不掉电。技嘉电路是通过拉低什么信号来实现掉电的

网友:
电源线的问题可以好好检查下·或者换个电源试试

网友:
是直接掉 还是转一会掉  直接掉 是CPU电路有短路了  要是转一会掉 是缺少电压 或者北桥 的问题

网友:
插12V掉电会不会重启还是直接掉不触发是有区别的

网友:
简单的看,供电插头插反了?cpu和显卡的接线正好相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