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6,不开机,0-50毫安不停摆动,请教大神是什么回事?

楼主(2018-05-02):
iphone6,不开机,0-50毫安不停摆动,请教大神是什么回事?不能联机

网友:
查查 CPU的供电,时钟,复位 看看正常吗

网友A:
到50停留2秒,下去再上来。上盖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到50停留2秒,下去再上来。上盖问题

没停留,一开机就摆到50,然后归0,不停重复

网友:
会是上盖吗? 这样的重复电流是不是CPU工作了

网友:
0--50MA应该是CPU启动失败,查下CPU供电、复位、时钟等

网友:
查下CPU的复位

网友:
是否是主电路短路,或电源虚焊了?

网友:
按不开机思路维修,查供电,时钟,复位

网友:
I2C0总线,你看看正常不,还有就是把硬盘取了,看看能不能连机,

网友:
应该是盖子电流。仔细查查   0--50MA应该是CPU启动失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