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笔记本RV408 通病求助

楼主(2018-05-02):
问题描述:笔记本 待机0.17不开机 ,然后 拆掉图片中的电容后 开机0.2还是无显 根据论坛说的通病解决的 是不是还要拆一个电容?

网友:
不是拆掉电容,是要把电容换掉就可以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haox 好像拆了也是能开机的  以前有拆有换过

网友:
不装也没问题的,看是不是拆错了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