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惠普暗影二代_tpn-q173 不掉电的BIOS

楼主(2018-05-02):
求惠普暗影二代_tpn-q173 不掉电的BIOS板号:DAG35AMB8E0  6代U  原BIOS被刷了,刷过论坛里的BIOS可以显 半小时掉电
实在没招了,望哪位大神搭救一把

网友:
搞个原厂ME呀,合成一下应该可以。不然就是别的问题

网友A(2018-08-07):
这个要修改ME了吧,新机器比较麻烦,应该是6代以上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修改ME了吧,新机器比较麻烦,应该是6代以上?

已经修好了,不是BIOS问题 还是桥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已经修好了,不是BIOS问题 还是桥问题

没有焊好还是芯片自身不良?最终修好就好

网友(2019-01-15):
引用 网友C:
我也遇到到这个板了,接上电源自动上电2.2A,PCH烫手,这个EC有没有内置程序

EC 程序在BIOS里,换全新的就好 换好通电会自己写好

网友(2019-02-15):
遇到一样的问题了。是桥没焊好还是重新换了一个?

网友(2019-03-29):
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,换桥后使用30分关机,在楼主的提示下,我又换了个桥就不关机了,

网友(2019-08-22):
今接一台,TPN-Q173 电流上到0.34A掉电,最怕修掉电的机器了 无从下手啊

网友(2021-05-22):
同样遇到一台  还得重新订桥  拆机桥半小时准时掉电  BIOS刷了两个不行

网友(2022-04-26):
我的是进系统掉电,查不到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