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苹果一体机更换硬盘后硬盘风扇狂转解决方案

楼主(2018-05-02):
苹果一体机,更换非原装硬盘后,硬盘风扇会在开机20分钟左右狂转,即使硬盘温度不高,风扇转速也不会降下来,用此工具可以调整。分两个版本,如果是双系统,在两个系统下要分别安装对应版本

2.41 MB, 阅读权限: 100, 下载次数: 118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6.14 MB, 阅读权限: 100, 下载次数: 265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A:
那为啥不把硬盘的风扇直接不插呢?

网友B:
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,楼上怎么就那么优秀?

网友:
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,2楼怎么就那么优秀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那为啥不把硬盘的风扇直接不插呢?

这个不插上应该开机会报错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看到笑话了   有点意思      不插就直接不要风扇更加的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不插上应该开机会报错吧。。。。。

放心的拨吧,没事的,一直都这样搞的

网友:
这也不失为一种方法,不错的!!!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楼的想法可以考虑一下哦!

网友:
温控线短接就可以,这么简单的事情,非得复杂化

网友:
苹果风扇也不允许更换?硬盘也是不允许?正是坑

网友:
温控线短接真的可以 跳过风扇长转吗 没试过

网友:
苹果机越来越不好搞了,连换个硬盘都要搞半天

网友:
有个线你没有插,在硬盘跳线位置。。

网友:
更换硬盘后硬盘风扇狂转?不解不解

网友(2020-02-26):
怎么下载不了,求帮助

网友:
风扇的控制软件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,楼上怎么就那么优秀?

哈哈哈神回复

网友D:
我一般不用这个, 直接修好故障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一般不用这个, 直接修好故障点

真正的技术

网友(2018-05-02):
苹果一体机,更换非原装硬盘后,硬盘风扇会在开机20分钟左右狂转,即使硬盘温度不高,风扇转速也不会降下来,用此工具可以调整。分两个版本,如果是双系统,在两个系统下要分别安装对应版本

2.41 MB, 阅读权限: 100, 下载次数: 115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6.14 MB, 阅读权限: 100, 下载次数: 258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