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微软平板电脑surface USB不能识别

楼主(2018-05-02):
昨天接到此机器   客户说在学校里插了一个外接移动硬盘后   USB识别不了了  先跟客户说这个屏幕不好拆  易碎   如果碎了平摊   客户也接受了  顺便说句这个微软平板电脑surface  拆屏幕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 我都赔了3个屏了   屏幕真的很脆

网友:
受教了  感谢分享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A:
这个是撒子型号的 管子? 苏菲的 料板 我这里  还没有一张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撒子型号的 管子? 苏菲的 料板 我这里  还没有一张。。

微软平板没有图纸啊    只能看芯片上面的印丝   ACK    我这边料板很多     修这个主板首先先把拆屏幕的功夫练好   不然拆坏了就是1千多久没有了

网友C:
看样子是可以不用动到屏的吧,我看是先拆后盖再拆主板下来不就可以了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看样子是可以不用动到屏的吧,我看是先拆后盖再拆主板下来不就可以了吗

楼主如果拆新的微软平板不拆屏幕就能取下主板   我送你新机器

网友D:
这个不拆屏根本拆不了后盖

网友E:
这东西都敢拆,胆子很肥啊,碰到几个不开机的我都没接,就弄过一个本来就碎屏的,死难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不拆屏根本拆不了后盖

上一楼楼主笔记牛吧    不拆屏幕都能拆主板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这东西都敢拆,胆子很肥啊,碰到几个不开机的我都没接,就弄过一个本来就碎屏的,死难拆

我也是拆毁几个了    屏幕胶很黏   屏幕很脆   掌握不好就得赔钱   屏幕死贵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是拆毁几个了    屏幕胶很黏   屏幕很脆   掌握不好就得赔钱   屏幕死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

所以我看看你这个贴,再看看手上刚接的平板,果断扔给师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所以我看看你这个贴,再看看手上刚接的平板,果断扔给师傅了

有资源你先拿碎屏的练练手    如果屏幕好的你就别冒险拆    我之前可是报废了好几个屏  都贴了好多钱

网友:
这个只换过屏 不算很麻烦 但是要小心 边上的塑料容易吹糊了

网友:
这个屏拆了三片,坏了两片。屏又贵,亏心痛

网友:
碰到几个不开机的我都没接,就弄过一个本来就碎屏的,死难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如果拆新的微软平板不拆屏幕就能取下主板   我送你新机器

三胖子,你这修一下多少 ,跟笔记本一个价钱

网友:
学习了。多看多做。相信自己会成为大师的

网友:
修到一台进水了,屏也拆坏了,换屏后,还会闪屏,也不知道是屏问题,还是主板还有问题。头痛。

网友:
usb供电是5v他插的怕是3.5寸的移动机械硬盘把

网友F(2018-06-23):
拆的过程分享下,应该能成为精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拆的过程分享下,应该能成为精华。

好的饼哥    下次来点详细拆屏   以及加热温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微软平板没有图纸啊    只能看芯片上面的印丝   ACK    我这边料板很多     修这个主板首先先把拆屏幕的 ...

楼主还跟客户平摊?我们这都是先说好,拆碎了不负责,同意就拆,不同意拿走,这东西太贵了,没必要为了几百块钱陪一千甚至更多。

网友:
屏不碎的不敢拆  拆过6个5个碎屏换屏一个屏好的修主板

、

网友:
楼主如果能把拆屏过程留下就完美了!我现在这拍搞这种风险和利润不成比的事!!

网友:
surface能完美拆下屏幕的,我都佩服哈哈

网友:
微软平板没有图纸啊    只能看芯片上面的印丝   ACK    我这边料板很多     修这个主板首先先把拆屏幕的功夫练好   不然拆坏了就是1千多久没有了

网友:
现在 这些 平板 2合1 的   确实 很多问题了      就是拆机 有点麻烦 有些 EP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