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小米5 卡logo无限重启不进系统不开机,修哪啊?

楼主(2018-05-02):
客户描述玩着游戏就关机了,开机就这样了,机也刷了 字库也加焊了 CPU也重装了 还是不行。。。。。。 加电漏电30毫安 没修过小米不知道正常否?开机电流看不了 因为用电源表不能开机,只能电池,各位给个思路把

网友:
换电源 电池 音频 不行换主板

网友:
换电池了吗?电池容易出这个问题。插充电器看看能不能开

网友:
刷机。重新刷次,有可能还是系统问题

网友:
为什么电源表不能开机

网友:
换个字库吧,这机器字库也爱坏,换个试试

网友:
看到小米4的手机 我就头大 基本我是搞不定

网友:
反复重启LOGO,考虑电池,外设功能电路

网友:
小米5通病换个电源 一个pmi8994一个pm8996

网友:
看到小米4的手机 我就头大

网友:
电池容易出这个问题。插充电器看看能不能开

网友:
这个坐等楼主修好,看看是什么原因,小白路过

网友:
恭喜发财,砸了算了,哈哈哈哈,还不够字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