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8501P-V1.0 BIOS

楼主(2018-05-02):
LA-8501P-V1.0     绝对OK     花钱买的BIOS

网友(2018-06-04):
现在开机无显示,屏幕10秒倒计时关闭。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,试试!

网友:
不是BIOS的问题,最后发现是COMS电池上面的靠近南桥边上的电容短路。

网友(2018-08-25):
机器型号 联想B545  版号 LA-8501P REV 1.0 独显。

故障现象, 开机后风扇狂转后不显示,然后掉电。

下载楼主的这个BIOS,刷上后开机显示正常。

BIOS是好的,非常感谢楼主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