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桥整流堆GBL2J能否用GBU606代换?

楼主(2018-05-02):
手上有一块打印机的电源板,在库房看到的,纯属喜欢维修,看板子像是110的,简单量了一下,125v10a保险没坏,两个spt t 2.5a250v保险坏,整流堆坏型号是GBL2J,网上查是2a 600v 手上有个电脑电源拆下的GBU606  网上查是6a 600v.请教一下,能代换吗。另外说一下,好像电容是换过的,450v68uf,底下有点鼓,另外开关变压器08n50e 击穿,d-s正反向都导通

网友:
桥堆代换肯定不是问题,但是原来110v输入,现在改为220v的话,其他元件,甚至变压器也需要重新计算匝数比了,比较麻烦的,这种电源功率几十瓦而已,修好后搞个220-110变压器使用更方便。

网友:
桥堆代换肯定不是问题,但是原来110v输入,现在改为220v的话,其他元件,甚至变压器也需要重新计算匝数比了,比较麻烦的,这种电源功率几十瓦而已,修好后搞个220-110变压器使用更方便

网友:
桥堆代换肯定不是问题,但是原来110v输入,现在改为220v的话,其他元件,甚至变压器也需要重新计算匝数比了,比较麻烦的

网友:
短时间代换应该没问题,主要是参数要相仿

网友:
桥堆代换应该没有问题,但是110v输入,现在改为220v的话,可能牵涉到的问题要考虑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