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QPL-AM (G31) 有复位不跑码 。。

楼主(2018-05-02):
华硕P5QPL-AM (G31) 有复位不跑码 。。
全部MOS管供电正常, 时钟也正常, 复位也有, 就是不跑码!!
  参考过资料,  加焊过IO, 换过IO左上角的822,  BIOS旁边的822加焊过, 刷过BIOS,换过时钟芯片945,  一样无结果。!!!
        难道北桥坏了吗, 还是座子有问题?  用力压过也一样。

网友A:
换82801GB基本都会好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桥  G31 G41的南桥啊    问题好多

网友:
CPURST是否正常。。。正常的话就是GB桥了

网友:
这种板子基本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82801GB基本都会好.................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换桥,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这种板基本修不到了,查查CPUPWRGD,CPURST#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