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G500不开机唯有 +VCC_GFXCORE_AXG 没有电压

楼主(2018-05-02):
G500不开机,所有电压都正常产生,唯独+VCC_GFXCORE_AXG 没有电压,找了下Q4D脚竟然没电压,后来发现B+R56之间的线路绕了一大圈而且非常细,最后确认是断在DRAM座旁肉眼看不出断线处,所以干脆借PL901B+飞线至R56

网友:
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。
LENOVO G500不會打開+ VCC_GFXCORE_AXG無電壓

网友A:
你的那个黑胶在哪里买的?????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的那个黑胶在哪里买的????????

黑胶是手机屏用的T-7000,话说屏不一定黏得牢,但固定飞线还行。

网友:
:handshake:handshake:handshake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黑胶是手机屏用的T-7000,话说屏不一定黏得牢,但固定飞线还行。

干的慢,直接高温胶带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线路板这条线出问题了,这种情况比较常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