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s无触摸简单维修

楼主(2018-05-02):
早上同行拿过来一台6s无触摸,报价后开修
【故障机型】iPhone 6s
【故障现象】无触摸
【故障分析】
触摸失灵一般先排除屏幕,换屏测试结果一样,确定是主板故障,
这时候对显示触摸座进行打阻,看看二极体值是否正常
【维修过程】
测量到j4200的第十脚的时候发现异常,正常应为无穷大
该机为340
该脚信号名为TOUCH_TO_PROX_RX_EN_LCM_CONN,是触摸到距离感应器的接收开启液晶屏信号
该路信号由1.8v触摸供电经过R3141进行上拉,经FL4241,C4241送至j4200的第十脚
这路信号只有一个电容接地,出故障也只能是它了,把C4241挑掉,二极体值恢复为无穷大,
【维修结果】
上屏测试触摸正常

网友:
怎么弄图都不显示是咋回事,编辑界面显示正常

网友:
受益匪浅,谢谢老师!像您多多学习!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。为你点赞!~~~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好帖,学习了,有图纸分析起来还是好修的

网友:
看懂电路图~可以省去不少的麻烦

网友:
点位图哪里下载的,怎么都是位置图,没有点位图

网友:
受益匪浅,谢谢老师!像您多多学习

网友:
相当的给力啊受益匪浅, 受益匪浅,谢谢老师!

网友:
直入主题啊,真的是太棒了是,大中电器蝇

网友:
老师经验丰富啊,拿到机两三下就搞好了,佩服!

网友:
为什么这个信号会引起无触摸  无法理解 图纸上的备注是interrupt for doppler prox

字面意思是距离感应器的中断信号??

网友:
学习了,这种情况还没有修到过,下次留意了

网友:
干净利落脆!电容不补了?以后没问题吗?

网友:
这种情况还没有修到过,下次留意

网友:
我有一台6SP有一样的问题,这种问题不多

网友:
快速定位,思路清晰,老司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