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主板问题

楼主(2018-05-02):
CPU压上去旁边就有个排阻和小电阻短路,是什么问题,请求高手赐教!

网友:
补充:把CPU拿下来就正常,换了几个CPU问题依旧,E5400 技嘉G31主板

网友:
有可能是信号或者供电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U          或是 看看CPU信号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上CPU保护不上就不保护?查一下CPU供电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