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红镭风HD6850 毒晰版1024 D5

楼主(2018-05-02):
七彩红镭风HD6850 毒晰版1024 D5
开机就花屏,如下图,目前不确认是显卡或内存,有修过相同型号的,给个意见,谢谢!
已解决:回焊显卡OK

网友A:
这种情况谁都给不了你意见,这种情况肯定是显存到gpu通信出问题,具体哪一组显存到gpu出问题,可以通过软件测试,也可以通过换显存试,没有更好发办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谁都给不了你意见,这种情况肯定是显存到gpu通信出问题,具体哪一组显存到gpu出问题,可以通过软件 ...

显卡问题,回焊解决了!显卡问题,回焊解决了!

网友:
能撑多久啊 楼主  没体验过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以为是多大问题呢,只要不是插上显卡没图像一般都没什么大问题!

网友:
显卡问题,回焊就解决了,技术高超

网友:
这种问题直接加焊核心不行就丢掉了

网友(2018-06-02):
这么花的一般要加焊芯片了

网友:
同型号全板无供电 也很纠结还没修呢

网友(2018-07-29):
纯新手,膜拜大神。高手是怎样炼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