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C662

楼主(2018-05-02):
昂达G41 REV:1.00  机子没声卡。换了系统一样的。果断拆出来换了个声卡芯片。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的。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不到声卡。测了下电压。25脚5V正常。35  36脚无电压。我没插设备上去量的。现在想知道下。还需要量那个针脚才算正常

网友:
5,6,8,10,11脚的对地值正常,再测25脚有5V,1脚有3.3V 27脚没有2.5V。然后怎么弄,。

网友:
更换了个883.27脚2.5V出来了,声卡也出来了。但是还是没声音。现在再更换个系统看下。

网友:
5,6,8,10,11脚的对地值正常,再测25脚有5V,1脚有3.3V 27脚没有2.5V。

网友:
换多几个ALC662试试吧 看你测试的数据挺正常的,可以刷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