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 BM6630-8 DP_MB BIOS

楼主(2018-05-02):
华硕品牌机主板P8H61-M BM6630-8 DP_MB BIOS P8H61-M BM6630-8

网友:
楼主牛逼 华硕的程序不好弄 学习;了

网友A(2018-07-21):
BIOS 大小为:8,388,624字节,比正常8MB多出16字节,讲最后面地址8000000~800000F的16字节删掉即OK。

网友B(2018-09-27):
这bios可以上I3 3代不楼主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bios可以上I3 3代不楼主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上面有图片啊,图片上面CPU是G1620啊,就是3代的CPU啊........

网友(2019-09-16):
秒杀 修的啥也?

网友C(2020-05-19):
引用 网友A:
BIOS 大小为:8,388,624字节,比正常8MB多出16字节,讲最后面地址8000000~800000F的16字节删掉即OK。

多出的16个字节怎么删除啊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多出的16个字节怎么删除啊。

用WINHEX打开,删除最后面16 字节再保存。
或者烧录器直接就烧录8388624字节就行,提示不要理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WINHEX打开,删除最后面16 字节再保存。
或者烧录器直接就烧录8388624字节就行,提示不要理就行了。

谢谢啊。已经搞好了。BIOS问题

网友(2021-12-07):
谢谢,这个bios很老了,不知道能不能用

网友(2024-04-08):
有图有真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