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B75M-A USB不能用不报15秒关机错误

楼主(2018-05-02):
手里有3块这样的主板 一块是所有USB都不能用 5V都正常,还有两块主板后面有4个2.0接口 2个3.0接口 只有3个USB2.0可以用 ,2个USB3.0不能用还有一个USB2.0不能用 什么情况高手指点下

网友:
都不能用应该是桥有问题   有可以不可以的就是口坏了  测一下对地组织

网友:
有可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很好不叫满意按时交给他可能就回家

网友:
把U口旁边的6脚防静电管拆了试试

网友:
把U口旁边的6脚防静电管拆掉试试。。。不行可能就是桥了

网友:
先看是否有跳线,+5V和5Vusb的,华硕的板子许多有,跳错了,电压不足。

网友:
把U口旁边的6脚防静电管拆了基本就解决问题了,3.0不能用很多跟驱动有关的,不行查查OC#吧

网友(2019-09-17):
华硕usb不能用专题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21975-1.html